[求助] uvm info 路径太长

楼主(2022-05-08):
uvm info打印的文件路径太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它只打印文件名,不打印前面的绝对路径?

网友A:
uvm_default_reprot_server可以修改打印格式,通过uvm_report_message获取相关变量  ,自己继承一个uvm_default_reprot_server,然后覆盖掉函数compose_report_message,接着uvm_report_server::set_server(my_server);

另外可以通过宏控制不显示行号或者文件名  这段代码在uvm-1.2\macros\uvm_message_defines.svh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default_reprot_server可以修改打印格式,通过uvm_report_message获取相关变量,自己继承一个uvm_defau ...

十分感谢。
宏的方式有个缺点就是如果用的disable_file,行号和文件名都不打印,但是我还是想留着行号。所以disable file不只是disable file,会把line也给关掉。暂时找不到源代码位置了,之前追过一次,有兴趣可以试试。代码里会判断uvm_file是不是空,如果是空,line也不显示。
可以试试设置uvm_report_server的方式。

楼主:
2楼给的方案可以解决。
我最终选择的方式是继承uvm_default_report_server,然后修改function process_report_message的行为。在process_report_message里可以通过修改report_message的内容修改要打印的信息。

网友B:
习惯了用绝对路径,因为。。。gvim里跳转到l相关文件代码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了用绝对路径,因为。。。gvim里跳转到l相关文件代码比较方便

看取舍。debug时,路径字符占用太大了,拖慢仿真速度,增加log体积。熟悉了之后,文件路径找的还比较快,相比于性能问题,跳转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