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的提升讨论

楼主(2022-05-08):
LDO的PSR的低频段可以通过提高环路增益来提升,但是高频段要怎么提升呢?由于不是capless结构,所以CL已经很大了,2uF多吧
那么图上这种100K到1MHz范围的PSR应该怎么提升呢? 屏幕截图 2022-05-08

网友A:
2020_2020_A 5.6uA Wide Bandwidth,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 Linear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68dB of PSR Up to 2MHz

Abstract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 (PSR) with a wide rejection frequency band is becoming a critical requirement in linear low-dropout regulators (LDOs) used in complex systems-on-chip (SOCs). Typical LDOs achieve higher PSR within their loop-bandwidth; however, their supply rejection performance degrades with reduced loop-gain outside their loop-bandwidth. Typical LDOs with external filtering capacitors may also have spectral peaking in their PSR response, causing excess system-level supply noise. This work presents an LDO design approach, which achieves a PSR of higher than 68 dB up to 2 MHz frequency and over a wide range of loads up to 250 mA. The wide PSR bandwidth is achieved using a current-mode feedforward ripple canceller (CFFRC) amplifier which provides up to 25 dB of PSR improvement. The feedforward path gain is inherently matched to the forward gain of the LDO, not requiring calibration. The LDO has a fast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with a recovery time of 6.1 \mu \text {s} and has a quiescent current of 5.6 \mu \text {A}. For a full load transition, the LDO achieves settling with overshoot and undershoot voltages below 27.6 and 36.36 mV, respectively. The LDO is designed and fabricated in a 180 nm bipolar/CMOS/DMOS (BCD) technology. The CFFRC amplifier helps to achieve low quiescent power due to its inherent current mode nature,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supply ripple summing amplifiers and adaptive biasing.

网友:
2018_A 65-nm CMOS Low Dropout Regulator Featuring -60-dB PSRR Over 10-MHz Frequency Range_JSSC

2018_A 65-nm CMOS Low Dropout Regulator Featuring -60-dB PSRR Over 10-MHz Freque.pdf

网友A:
2013_A 25mA CMOS LDO with -85dB PSRR at 2.5MHz_ASSCC 2013

2013_A 25mA CMOS LDO with -85dB PSRR at 2.5MHz_ASSCC.pdf

网友:
2012_A 30-mA CMOS Low Dropout Regulator for WiMAX Analog Front Ends with 50 dB PSRR at 10 MHz

2012_A 30-mA CMOS Low Dropout Regulator for WiMAX Analog Front Ends with 50 dB P.pdf

网友A:
2009_A 25mA 0.13um CMOS LDO Regulator with PSR Better Than -56dB up to 10MHz Using Feedforward Ripple-Cancellation Technique_ISSCC 2009

2009_A 25mA 0.13um CMOS LDO Regulator with PSR Better Than -56dB up to 10MHz Usi.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9_A 25mA 0.13um CMOS LDO Regulator with PSR Better Than -56dB up to 10MHz Using Feedforward Rippl ...

十分感谢,但是现在有个新的问题,由于我的输入电压只有1.65V,而输出要1.375V,在所有PVT corner下,均是在20mA loading的时候,PSR会掉到-19dB,电压太小使得很多结构无法使用,工艺里只提供了native PMOS(你前面发的文章里有需要用到native nmos的),所以现在很迷惑

网友B:
这是我以前写的关于PSRR的文章,要是你看明白了,就会对运放的PSRR有个基本的了解和分析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477

基本上第一条-20dB渐近线和补偿电容有关,如果能改进补偿,用更小的补偿电容,这条-20dB渐近线就会得到改善

稍微更新下文章

计算PSRR的新方法 20140709.pdf (663.82 KB , 下载次数: 395 )

网友A:
native NMOS is free device in most CMOS process node. NMOS without channel implant is native NMOS.
Most foundry didn't provide this model because they didn't characterize it and made a spice model for it. You may ask your foundry for it in case they had it already, but didn't release to customers.

Without native NMOS, you may try the architecture in "2013_A 25mA CMOS LDO with -85dB PSRR at 2.5MHz_ASSCC 2013". It seems that this architecture can fulfill your requir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tive NMOS is free device in most CMOS process node. NMOS without channel implant is native NMOS.
M ...

thanks a lot

网友(2024-03-22):
引用 网友A:
2013_A 25mA CMOS LDO with -85dB PSRR at 2.5MHz_ASSCC 2013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以前写的关于PSRR的文章,要是你看明白了,就会对运放的PSRR有个基本的了解和分析

https://bbs.eeto ...

网友(2025-09-22):
引用 网友A:
2020_2020_A 5.6uA Wide Bandwidth,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 Linear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68dB ...

你好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嘛?网上好像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