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射频产品上面需要使用环形器?

楼主(2022-05-08):
有用过的吗?麻烦说说看。

网友A:
只要是需要同一根天线全双工都要用啊。比如一些FDD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需要同一根天线全双工都要用啊。比如一些FDD通信

那是需要双工器,不是需要环形器吧?

网友A:
FDD的例子确实举得不贴切,全双工的CDMA可能更能帮助你理解。不过环形器在电路里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作双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DD的例子确实举得不贴切,全双工的CDMA可能更能帮助你理解。不过环形器在电路里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作双工器 ...

谢谢。

但我还是觉得环形器,不等于双工器,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