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culator的op选项

楼主(2022-05-08):
caculator的op选项里什么参数都没有,是什么问题呢。用的smic18的n18_ckt_rf,用普通的管子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先进行一次DC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行一次DC仿真

仿真过,还是没有任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