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控制电压

楼主(2022-05-08):
小弟初学PLL设计,请问各位,PLL在锁定时(反馈信号,参考时钟边沿对齐),控制电压出现下图所示的纹波是正常的吗?
这种纹波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呢?
还有电荷泵设计应该具体进行什么仿真呢?

网友A:
正常,你看的是VCO的控制电压吧?应该看积分电容上的控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看的是VCO的控制电压吧?应该看积分电容上的控制电压

明白了,在请教您一个问题
在PLL中,差分环形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如何实现单端输出呢?
用一个差分OTA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在请教您一个问题
在PLL中,差分环形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如何实现单端输出呢?
用一个差分OTA可不 ...

需要一个差分转单端的D2S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差分转单端的D2S电路

请问这个结构实现思路,正确吗?
还是说在工程上有更为稳妥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结构实现思路,正确吗?
还是说在工程上有更为稳妥的方法?

不能说不行,只是代价太高了,正常来说一个负载为电流镜的5管OTA加一个定制的反相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不行,只是代价太高了,正常来说一个负载为电流镜的5管OTA加一个定制的反相器就可以了。 ...

可以麻烦您给个图或者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