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求助,器件加载不出来

楼主(2022-05-08):
新人求助,打开版没有器件只有金属线和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重新attach 一下PDK 库

网友:
应该是工艺库没有关联上,重新attach一下就好了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已经attach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A:
这个问题遇到过类似的,楼主可以尝试把cds.lib直接换成PDK库中的cds.lib,再把你之前的路径重新放在新的cds.lib中,应该是什么东西冲突了,楼主可以试试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遇到过类似的,楼主可以尝试把cds.lib直接换成PDK库中的cds.lib,再把你之前的路径重新放在新的cds ...

好的。按照这个办法已经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