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急急急

楼主(2022-05-08):
打开Candence之后进入Library manager   的时候提示这些错误,但是从来没用动过,而且最下边一条错误也出现在我讲MOS的W设置成变量时候,也提示这个错误,而且无法讲W设置成变量(图二)

网友A:
好像是lib path设置的问题,可以在library manager->edit>library path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lib path设置的问题,可以在library manager->edit>library path修改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也看了,这里边这几个确实显示红色,但是下一步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修改,您可以继续说一下怎么弄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也看了,这里边这几个确实显示红色,但是下一步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修改,您可以继续 ...

好像可以右击直接改吧,或者你删了,在edit里可以新增,路径就是warning提示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右击直接改吧,或者你删了,在edit里可以新增,路径就是warning提示那个

...

实在是麻烦您了,我看了一下我学长的,他也是这样,然后那个路径下我看了一下,学长和我的都没有这些文件。另外我学长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MOS的W也可以设置成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