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这req例化失败怎么调试

楼主(2022-05-08):
(图片)

网友A:
行号露出来啊,都不知道是哪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号露出来啊,都不知道是哪一行

随机化没反应,感觉很奇怪,没有req产生

网友:
try_next_item是非阻塞的,用get_next_item试试?会一直等到有tr随机才会往下走。如果用try的话,好像它有一个返回值,=1才表示有transaction获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