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32bit spike pk could not open pk问题解决

楼主(2022-05-08):
首先有两点:
1.   spike是32bit和64bit结合体,目前是这样,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分开,默认是64bit(rv64imafdc) ,32bit用--isa=rv32imafdc;
2.   pk是32bit和64bit分开的,默认是64bit,所以在安装32bit pk时需要加两个参数--with-isa=rv32imafdc --with-abi=ilp32d

我是装了32bit和64bit的静态工具链,which默认是32bit的

$ which spike
/opt/riscv-elf-32/bin/spike
$ which pk
/opt/riscv-elf-32/riscv32-unknown-elf/bin/pk

如果我执行下面的命令

  1. $ spike pk hello

当然hello是用riscv32-unknown-elf-gcc生成的,执行上面的命令会出现:

  1.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2.   what():  could not open pk (did you misspell it? If VCS, did you forget +permissive/+permissive-off?)

然后我执行下面的命令

  1. $ spike /opt/riscv-elf-32/riscv32-unknown-elf/bin/pk hello

就会出现卡住,一直在执行没有任何输出,这个原因是,前面说过,spike默认时64bit,而hello是用32bit gcc生成的,
具体是怎么导致感兴趣的可以查查源码,现象只要是spike和gcc的bit不对齐,不一致就会出现卡住,没有任何输出的现象。

我继续执行

  1. $ spike --isa=rv32imafdc pk hello

出现和上面spike pk hello一样的结果:

  1.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runtime_error'
  2. what(): could not open pk (did you misspell it? If VCS, did you forget +permissive/+permissive-off?)

虽然which pk是32bit路径下的,但找不到,我之前单独只装64bit gcc,pk不写路径是可以找到的,
现在同时有32bit和64bit,这里不清楚spike是怎么找pk,解决方法就是加上路径。

我继续执行

  1. $ spike --isa=rv32imafdc /opt/riscv-elf-32/riscv32-unknown-elf/bin/pk hello

会出现

  1. bbl loader
  2. hello world

  3.

这是正确执行的结果。

总结:

1. 如果安装了两个及以上的gcc以及相应的pk,pk需要指定路径(我这里是绝对路径,相对路径你们可以试试)。
2. spike默认是64bit,仿真32bit需要加--isa=rv32imafdc参数,具体所需模块依据个人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