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处理10bit数据的反相器怎么画

楼主(2022-05-08):
看视频中有  的反相器,但不知道怎么画,有没有大佬画过,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A:
就在调用的时候把反相器symbol名字写成<9:0>就行了,代表10个反相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十个反相器:input pin:in<9:0>;output pin:out<9:0>;每个反相器可以输入输出分别为in<0>,out<0>,in<1>,out<1>......这样子?

纯仿真的话是不是可以用verilogA整个理想模块,好像更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调用的时候把反相器symbol名字写成就行了,代表10个反相器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十个反相器:input pin:in;output pin:out;每个反相器可以输入输出分别为in,out,in,out..... ...

那个视频确实后面是用verilogA写的,那个输入是在DAC之外的,这个反相器是DACsymbol内的,我再看看,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视频确实后面是用verilogA写的,那个输入是在DAC之外的,这个反相器是DACsymbol内的,我再看看,谢谢 ...

我已经画出来了。但是第二个反相器后面应该加个什么器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十个反相器:input pin:in;output pin:out;每个反相器可以输入输出分别为in,out,in,out..... ...

我已经根据你说的画出来了,还有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反相器后面加什么器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根据你说的画出来了,还有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反相器后面加什么器件呢?
...

你是说后面那个noConn吗?在basic里面。

网友B:
add instance时候symbol的name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楼上兄弟的方法很方便,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 instance时候symbol的name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楼上兄弟的方法很方便,学习了。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