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buntu安装calibre2020

楼主(2022-05-08):
用网上的教程安装calibre2020,安装完之后,电路图中有calibre,版图中没能集成calibre,
virtuoso报错:
virserver.tcl error: Invalid Linux operating system

Invalid Linux operating system

然后calibre -gui 报错
Invalid Linux operating system

这应该是说calibre不支持ubuntu,但是我已经设置了redhat-release,加入了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lease 6.12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么和你说吧,calibre要改挺多的,而且有些组件很难找,直接教程没有。建议不要用太新的Ubuntu,最好用别人安装教程里的那个版本。对了,virtuoso启动了也不要高兴太早,ADE能仿真还要改一些东西,挺麻烦的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0388819
你按这个修改两处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为了学习EDA软件,就选用厂家建议的操作系统吧,没必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CENTOS,甚至直接用Redhat,完全能满足要求,且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0388819
你按这个修改两处就行了。

感谢,这个方法能够解决问题,我找了博士学长,他就是这样做的,加了两句话,然后就没啥问题了,drc、lvs和pex都成功了

网友(2022-09-26):
你好,那个知乎链接已经失效了,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怎么解决的,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