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楼主(2022-05-08):
版图最小尺寸比我自动生成的孔尺寸要大,这是啥问题啊,求教

网友:
你还没学会

网友A:
Option-Display Option

然后改变
X Snap Spacing和Y Snap Spacing的大小,也就是改变了栅格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Option-Display Option

然后改变

一般都改成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改成0.005

我改了但还是不行,孔的最小尺寸是0.22,生成的mos管上面的孔是0.16

网友B:
看看这个mos管是普通的管子还是特殊管子,例如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mos管是普通的管子还是特殊管子,例如功率管

您好,这会不会是我哪里设置原因?因为我用的就是.13的普通管子,用反相器试了下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搞不懂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