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 DC 测试 和 AC 测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09):
DC 全称是什么?
AC 全称是什么?

网友A:
DFT DC 测试 和 AC 测试是什么意思 https://bbs.eetop.cn/thread-927870-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T DC 测试 和 AC 测试是什么意思 https://bbs.eetop.cn/thread-927870-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

这是我自己的链接。你发错了

网友:
DC: 電壓跟電流的精密量測
AC: setup and hold and propagation and rising and falling time and pulse width.

网友: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

网友B:
猜测你问的是DC scan, AC scan。
DC scan: stuck-at test
AC scan: at-speed test/transition test/delay test
stuck-at test, at-speed test/transition test/delay test 这些称呼用得更多一些,也更明确一些,可以避免歧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你问的是DC scan, AC scan。
DC scan: stuck-at test
AC scan: at-speed test/transition test/delay  ...

DC 里面的 D 和 C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C 里面的 D 和 C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DC scan,stuck-at test 检查的是static defect,”DC“由此而来。 与之相应的AC scan,at-speed test/transition test/delay test检查的是slow-to-rise, slow-to-fall,是dynamic defect,“AC"由此而来。
知道这些test怎么回事就可以了,不必太在意名称。 我个人更喜欢用stuck-at test, at-speed test,简单明了。

楼主(2022-06-08):
DC: direct current. 因为是stuck-at 模式,静态电压就行,所以是直流,电流不变,或者一直为0;
AC: alternating current. 因为检查的transtion 的传播速度,所以需要rise 和 fall 的传播。这个过程就有充放电。因为电流的变化所以是AC。
我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欢迎讨论。
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网友:
dc 簡單說是不會一直跳動的訊號
ac 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