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存工艺库path时怎么保存不了啊

楼主(2022-05-09):
(图片)

网友A:
这是软件安装目录下cds.lib,你没有写的权限,你选择保存到自己用户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设计库的定义是不能保存到软件装载路径下的,而是保存到用户自己的$HOME路径下,也就是/home/用户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软件安装目录下cds.lib,你没有写的权限,你选择保存到自己用户目录下就可以了
...

感谢,还想请问我创建的cell怎么也改不了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设计库的定义是不能保存到软件装载路径下的,而是保存到用户自己的$HOME路径下,也就是/home/用户名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还想请问我创建的cell怎么也改不了名呢

是在Library Manager里用菜单或鼠标右键,rename?可能这个cell正在打开状态,关掉应该就可以了
或者你改的名字里有特殊字符,系统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