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服务器上有两个版本的dc,一个16版的一个15版本的,默认打开的是16版本的,怎么换到15...

楼主(2022-05-09):
(图片)

楼主:
对哪个脚本修改呢?谢谢

网友A:
公司环境?问IT啊?是不是用的module管理的? 输入一下module list
如果是的话
module rm dc/2016.03
module load dc/2015.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环境?问IT啊?是不是用的module管理的? 输入一下module list
如果是的话
module rm dc/2016.03

感谢

网友:
you may either
1. modify path of your cshrrc , change the path of DC 2015 appears before DC2016, or
2. using alias. ex. alias dc2015 = "/path/of/DC2015/bin/dc_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