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快捷键识问题

楼主(2022-05-09):
各位大佬,小弟请教大家个问题  virtuoso 加载自定义快捷键后,为什么主键盘数字键(和字母)可以用,而小键盘区域的数字键(Num Lock已打开)不能使用呢? 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小键盘数字前面要加KP_,比如KP_1,加减乘除也不是用符号表示的,有英文单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键盘数字前面要加KP_,比如KP_1,加减乘除也不是用符号表示的,有英文单词

你好,含 “KP” 快捷键不是指在NUM LOCK 指示灯关闭的情况下的定义的功能吗?  而我现在NUM LOCK 指示灯打开的情况下小键盘区域的数字键“1、2、3.....”快捷键失效了,(和主键盘数字键定义的功能相比)
而含 “KP” 快捷键(NUM LOCK 指示灯关闭)定义的功能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