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xrc文件的修改

楼主(2022-05-09):
我新拿到一个xrc文件,它不像各种视频教程那样的是一个lvs_xrc文件,而是三个rule.S rule.R rule.C文件,我按照手册修改了lvs文件
这块是我修改的一部分
这块也是我在lvs上修改的
但就是无法运行pex,会显示下面的错误
这个该怎么修改呀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找SMIC的人帮你debug吧

网友A:
WP_PGR是什么东东的lay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_PGR是什么东东的layer啊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而且那一行也没这个东西

网友B:
这是xrc rule,pex不一定可以识别,还有要确认calibre的版本是不是满足rule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xrc rule,pex不一定可以识别,还有要确认calibre的版本是不是满足rule的要求。 ...

我看教程啥的不都是拿calibre的pex使用xrc文件提取寄生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而且那一行也没这个东西

你试试在这份lvs里面search一下这是啥的定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教程啥的不都是拿calibre的pex使用xrc文件提取寄生参数吗

换个版本试试看 用calibre_2014.3_27.2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教程啥的不都是拿calibre的pex使用xrc文件提取寄生参数吗

你找他们要个最新版的lvs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他们要个最新版的lvs文件吧

我换了一个库可以读入文件了,但最后一步还是出错了,我看的教程都是老版本的,没有第一个图的第一行,其他的选择都是和视频一样,不知道为啥就是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个库可以读入文件了,但最后一步还是出错了,我看的教程都是老版本的,没有第一个图的第一行,其 ...

哦 你选的是用GUI的方式跑的(calibre view)。
r如果只是抽个网表,你试试用DSPF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你选的是用GUI的方式跑的(calibre view)。
r如果只是抽个网表,你试试用DSPF flow。
...

抽完网表还需要做后仿真,大神,DSPF是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抽完网表还需要做后仿真,大神,DSPF是啥呀

不是不是我也是初学者你在Calibre Interactive跑的界面,左边outputs里面Netlist->Format: 你选DSPF试试。

你现在网表能抽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是我也是初学者你在Calibre Interactive跑的界面,左边outputs里面Netlist->Format: 你选DSPF试试 ...

没有,就是到了最后一步,报错了,在运行pex的时候警告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是我也是初学者你在Calibre Interactive跑的界面,左边outputs里面Netlist->Format: 你选DSPF试试 ...

大神,我现在是可以提取出来寄生参数,就是保存不下来,我网上学的教程都是拿calibreview来进行后仿的,不会用其他格式的文件后仿,我用calibreview提取的寄生参数他最后也报了提取成功0error,如果我用DSPF这个格式,如何进行后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现在是可以提取出来寄生参数,就是保存不下来,我网上学的教程都是拿calibreview来进行后仿的, ...

这个就不知道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了 哈哈

嗯啦,那也谢谢您 我提取了spice,可以后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