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里有一个快捷键,可以把底层的label copy到上一层,请问是什么?

楼主(2022-05-09):
virtuoso里有一个快捷键,可以把底层的label copy到上一层,请问是什么?

网友A:
先用Y复制,Shift+Y粘贴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Y复制,Shift+Y粘贴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Y复制,Shift+Y粘贴

这个复制出来后好像变成Rectangle了,已经不是p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