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n placement

楼主(2022-05-09):
各位大佬, XL下,使用pin placement 时,方块的pin会自动飞到对应的位置上,但是label不会跟着移动,求解

楼主:
顶,求解决办法

网友A:
你的label attach到pin上了? label是 label 还是dis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abel attach到pin上了? label是 label 还是display?

是 label。  手动移动pin方块时, 字体会跟着动,说明已经attach到pin。 使用pin placemen时字体就会留在原地。

网友A:
你把这个选项关了,还能看到pin上的labe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选项关了,还能看到pin上的label吗?

关了也可以看到。

网友A:
那你update binging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update binging一下,再试试

还是没成功,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2022-07-29):
你好,如何才能让pin 对应到精确的线的位置上去,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