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library manager打开不显示库

楼主(2022-05-09):
如图所示,打开之后显示  log  file is。。。。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你messages那一栏把manager一栏遮住了,你试试把messages一栏往下拖看会不会有用

网友:
2#正解,我刚才试了一下,还真是,如果把message窗口向上拖大,其他窗口就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