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smic PDK,库文件添加不成功

楼主(2022-05-09):
自己第一次安装smic18mmrf PDK,安装manual里的步骤(实际就是解压一下),最后smic18mmrf这个库是灰色的不能用
请大佬解释一下要怎么安装

网友:
看一下,你启动路径的cds.lib

网友:
估计缺一个data.dm

网友A:
也有可能是51的库,你用61 打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51的库,你用61 打开了

这个是正解,看log应该有报错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51的库,你用61 打开了

这个已经解决了 没有转换CDB不过还有问题,就是下面这个,一直提示merge drf文件,并且打开layout 调用pcell 没有图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解,看log应该有报错信息。

没有转换C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解决了 没有转换CDB不过还有问题,就是下面这个,一直提示merge drf文件,并且打开layout 调用pc ...

这得看你ciw 具体报的啥
看下你的display load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你ciw 具体报的啥
看下你的display load的对不对

报很多warning layer not found
drf没对应上  重新load一下现在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很多warning layer not found
drf没对应上  重新load一下现在可以了

一般放在techlib 里就能自动load如果不行就在cdsinit 里加上
drLoadDrf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放在techlib 里就能自动load如果不行就在cdsinit 里加上
drLoadDrf ("path")

冒昧再问一下 这个techlib具体指的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昧再问一下 这个techlib具体指的是哪个

就是你的pcell 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