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 二极管

楼主(2022-05-09):
请教大家,用二极管做ESD保护管的时候,主要关注的参数是二极管的周长吗?

网友A:
周长和面积都要注意的,包括单根finger的width。
通常来说,相同面积下,周长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长和面积都要注意的,包括单根finger的width。
通常来说,相同面积下,周长越大越好。 ...

明白了,感谢回复

网友B(2022-06-11):
周长,面积,是否有SAB,以及AA和外围ring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长,面积,是否有SAB,以及AA和外围ring的距离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