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MIC40工艺库怎么把管子尺寸设到120n以下?

楼主(2022-05-09):
请教一下,因为要定制SRAM,所以需要用到width小于120nm以下的管子,PDK design rule里面有说SRAM管子width可以做到60nm,但是现在原理图里使用n11ll和p11ll都只能设到120nm,小于120nm自动弹回120nm。请问怎么才能突破这个限制呢?
另:仿真的时候会将模型文件里面的wmin改到60nm,虽然可能120nm以下仿真不准确,但是主要想把这个跑通。
谢谢~

网友A:
用analogLib库中的nmos4和pmos4画电路图,器件属性里model设置为Pdk里器件模型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nalogLib库中的nmos4和pmos4画电路图,器件属性里model设置为Pdk里器件模型名

多谢大佬,可以跑了。还想请教一下,这样画的schematic可以用来过LV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可以跑了。还想请教一下,这样画的schematic可以用来过LVS吗?

这种我只用于仿真,版图LVS没试过,不清楚。理论上应该可以。但版图只能手动生成,没办法采用virtuoso xl流程画版图

网友B:
SRAM bitcell 管子都是特殊model ,不能用普通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只用于仿真,版图LVS没试过,不清楚。理论上应该可以。但版图只能手动生成,没办法采用virtuoso xl ...

过不了LVS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AM bitcell 管子都是特殊model ,不能用普通管代替

请问大佬有SMIC40 LL 的SRAM的管子的PD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有SMIC40 LL 的SRAM的管子的PDK吗

能把smic40的pdk上传吗?

网友:
定制的话你没法去改已经有的pcell了吧,只能自己完全搭出来,但是这个功能就差强人意了,pvt corner的variation 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