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source insertion delay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2-05-09):
innovus里面多了source insertion delay -3.725, 具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beginpoint arrival time变成6.275,  slack就是met
在pt里面报这条路径,TCLK是从10开始,导致很多violation
设计周期是20ns
source insertion delay应该怎么理解和设置出来的

网友:
如果说你的设计不是top层,就会有这个值,这个值可以自己设置,也可以工具自己计算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