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FPGA检测高频信号的峰值并计数呢

楼主(2022-05-09):
最近项目要用到FPGA信号检测,需要检测到信号出现两个峰值时的对应频率值和峰值,但本人是初学者无从下手,希望有大佬可以提供一些基本思路,如果有相关例程就更好啦

网友:
放弃吧,这个太难了,换个别的

网友A:
首先,你应该简单介绍一下FPGA需要检测峰值的信号是怎么送到FPGA的?那就按较为常见的来考虑吧:FPGA对一个ADC转换所得的连续数据求取信号峰值,及以相邻两个峰值界定的信号频率?

对于ADC采集输出的数据来说,其转换时钟即结果数据的时间刻度,两个数据点之间的deltaT即间隔点数乘以转换时钟的周期,所以,以相邻两个峰值界定的信号频率这个问题几乎不是问题,能确定两个峰值的位置,就能确定二者之间的间隔点数,就能求得间隔时间(即信号周期),周期的倒数即频率。

故,问题的焦点是判断某个数据点是否是(正)峰值?这里把信号的正峰值即通常简称的峰值,和信号的负峰值(即谷值)简单做一个概念上的区分。信号在时域上的波形峰值,即数学上函数曲线的正极值,极值即导数为0的位置的函数值,正极值即导数为0之前的位置的导数大于0。FPGA怎么求ADC连续采集的数据的导数?相邻两点数据,后一点的值减去前一点的值。由于你并不是要输出导数值,只是判断导数是否为0和导数的符号,所以,求导数时不用完全按照定义来做,就是相邻两个数据点的差值不用除以deltaT。

另:ADC采集的数据是有噪声的,所以判断导数值是否为0时,设计中不能真的就是判断=0?,而是要根据你的具体电路指标,设定一个噪声阈值范围,当相邻数据之差的绝对值小于等于某个阈值时判断为导数为0,确定这是一个极值点。再考虑噪声,建议输出的极值是导数为0时的两个相邻点的平均值。

希望这能算做给你提供的一个简单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该简单介绍一下FPGA需要检测峰值的信号是怎么送到FPGA的?那就按较为常见的来考虑吧:FPGA对一个 ...

谢谢大佬的点拨,有点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