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ce中w无法改为变量

楼主(2022-05-09):
请问大家,为什么MOS得W一改变量就弹出这个,而且如果点确认得话,candence秒退,是哪里得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PDK的问题,你别设total width为变量,可以设finger width为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DK的问题,你别设total width为变量,可以设finger width为变量。

谢谢您的回答,但我我这个finger width是修改不了得,您从图中也可以看到,它哪里是灰色得,不允许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我我这个finger width是修改不了得,您从图中也可以看到,它哪里是灰色得,不允许修改
...

取消Apply Threshold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Apply Threshold这个选项

太感谢您了,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