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的同步处理

楼主(2022-05-09):
请问从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的同步处理,使用脉冲同步的方式是不是会造成时序不稳定?
在实际工程中,使用了脉冲同步的方式,当慢时钟的频率较低时,在重复操作若干次后出现了异常,但将慢时钟频率翻倍后(仍然比快时钟要慢),异常消失了,但后续的测试中似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于是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
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正确同步了,时序是稳定的,不是亚稳态的问题。应该是快时钟的信号跳变的频率太快,同步到慢时钟会出现信号是丢失的情况

网友:
快时钟的脉冲维持了几个周期?一般是至少要维持两个慢时钟周期的长度

网友:
如果采用两次握手的同步方式,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1. 数据丢失   2. Glitch数据被采样  3. 多bit数据CDC path的max delay设置错误或者没有设置

网友:
时序只要不报错,不存在稳定不稳定的问题。关键你是怎么做的同步,只要你做的同步是符合要求的,时钟大一点小一点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