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电压的IO怎么接到一个环路上?

楼主(2022-05-09):
求助大佬,40nm工艺,要用到两类IO,一类IO后驱3.3V;另一类IO后驱2.5v要怎么接到一个环路上?可以在这两类IO之间加一个power cut来解决吗?如果不能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顶一个,蹲一个大佬

网友(2022-09-27):
蹲一个大佬

楼主:
用power cut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