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EX问题,望前辈们指教

楼主(2022-05-09):
在calibre PEX的时候生成的管子finger不为1,已经在calibre view setup的 reset properties中添加了fingers=1但最终的管子还是不为1。然后"No R/C"提取对单只管子做仿真,其结果也是原理图结果的n倍(n为fingers数)。

网友:
看工艺的pex规则文件中的是否有相关选项没设置好。
如果厂家有提供cellmap文件,看看里面器件的定义,插指数可能不是fingers。比如有的工艺里是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