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AC输出幅值不正确

楼主(2022-05-09):
想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按照图一设计CDAC产生斜坡    但是输出的幅值只有几十mv是哪里的问题呢 `BWR%5T{4)Q5$ADY87`XP7O.jpg 按道理幅值应该是由我的V_H与V_L 来定的   不应该只有几十mv

楼主:
我的CDAC输出没有接buffer,  这是空载的输出

楼主:
知道原因了 是开关的问题 我的CMOS开关把0-1.8V的电压传成895--915mv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