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innovus中导出gds之后,导入virtuoso中无法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2-05-09):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在innovus中导出gds后,导入virtuoso中无法显示。在论坛中查了一下说是map文件的问题,但是不太能看懂。希望有大佬解答一下,提前谢谢啦!

附上innovus和virtuoso中的截图,谢谢啦!!

网友A:
你需要merge 一个standard cell 的gds才行,不然standard cell 里面就是空的

网友B:
默认的streamOut map肯定是不对的。 要么问foundry要,要么自己写一个。
供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网友B:
从Virtuoso截图看,metal layer都显示了。如果是metal层对不上,检查layermap。
如果想在Virtuos layout editor里看到base layer, shift+f

网友C:
把你的map发出来 如果你用的是innovus默认的stream_out.map 上面对应的数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Virtuoso截图看,metal layer都显示了。如果是metal层对不上,检查layermap。
如果想在Virtuos layout ed ...

其实都没有能正常显示,都是只有边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map发出来 如果你用的是innovus默认的stream_out.map 上面对应的数是不对的 ...

我使用自动生成的map文件,导入到virtuoso中就是我描述的那个样子
想请问我在导出时可以自己选择map文件吗?map文件又有什么要求呢?

还有就是导入到virtuoso中有什么要注意的嘛?

尝试过使用工艺库的map,出来更不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自动生成的map文件,导入到virtuoso中就是我描述的那个样子
想请问我在导出时可以自己选择map文件 ...

7楼的链接比较清楚  你用innovus导出.map的模板 上面的各层的数字编号 与我们工艺的不匹配  你按照工厂提供的.map 修改相应的层数编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的链接比较清楚  你用innovus导出.map的模板 上面的各层的数字编号 与我们工艺的不匹配  你按照工厂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streamOut map肯定是不对的。 要么问foundry要,要么自己写一个。
供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 ...

这个就是修改之后的map,现在连线是可以的,但是标准单元还是没办法显示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merge 一个standard cell 的gds才行,不然standard cell 里面就是空的

谢谢回复!  我目前应该是解决了map的问题,确实有遇到了您说的标准单元不显示的问题。
你说要merge标准单元的gds,但是我在标准单元库中并没有找到gds文件(可能是我找的位置不对),这个文件一般在哪里或者怎么通过现在的标准单元库生成gds文件呢?

可以的话,麻烦您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修改之后的map,现在连线是可以的,但是标准单元还是没办法显示

如果foundry没有提供标准元库的gds,可以自己从Virtuoso里stream out标准元的库的gds。 CIW, File - Export - Stream ...
随后在Innovus stream out时加上这个库的gds,命令在供参考的link里有。
把这个merge的gds再重新streamIn到Cadence里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oundry没有提供标准元库的gds,可以自己从Virtuoso里stream out标准元的库的gds。 CIW, File - Expo ...

谢谢大佬,因为才学习。都忘了自己导出过单元库的gds。现在可以了  ,谢谢谢谢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因为才学习。都忘了自己导出过单元库的gds。现在可以了  ,谢谢谢谢诶!
...

问题解决了就好,为你高兴!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streamOut map肯定是不对的。 要么问foundry要,要么自己写一个。
供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 ...

借楼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画好的版图现在想将其中某一层全部替换为其它层,有办法可以实现吗?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借楼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画好的版图现在想将其中某一层全部替换为其它层,有办法可以实现吗?  谢谢啦 ...

问题已解决  使用替换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