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遇到下图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09):
请问各位大佬,在DC的过程中出现了下图的错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current_design设置的design没有用到这些design,因此就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urrent_design设置的design没有用到这些design,因此就优化掉了。

那请问最后一直卡在那里动不了是因为太多这种错了吗?

网友(2022-06-29):
check_design的报告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