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GRAY遇到问题,求大佬教教

楼主(2022-05-09):
初学者,最近在啃GRAY,求大佬说一下,信号反向的时候,Q1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截止,而是要到这里才会截止啊。

网友:
小心,图中应该有印刷错误,应该是VCE2(sat)。对于大RL,Io近似为0,如果忽略R2上压降,Q2进入饱和区时集电极电压为-VCC+VCE2(sat),再加上Vbe1就是Vi下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