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Xcelium2009的license

楼主(2022-05-09):
如题,论坛中搜到的其他license都无法正确使用。
IC618软件和Xcelium已经成功patch,目前缺少license.dat文件。

网友:
按照README中的说明,在cadence.txt中添加Xcelium的相关FEATURE,可以参考其他行的写法,然后运行脚本生成license(注意阅读README中说明,不同操作系统生成脚本的程序不同),注释掉license文件里的前四行,负责不会生效,之后设置环境变量(参考bashrc_cadence)就可以了。这里我已经生成好license了,运行AMS模数混合仿真结果如下,仿真正常进行。
附件包含了license生成方法以及patch的脚本,我运行时没问题。

网友A:
坛子上的是可以用,已验证过。至少GUI是可以启动的。具体是包含patch1.sh、licgen.sh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上的是可以用,已验证过。至少GUI是可以启动的。具体是包含patch1.sh、licgen.sh的那个。 ...

是说IC618上Xcelium2009可以用吗?请问具体是哪个呀

网友:
破解了都,用的时候啥功能提示没有证书写进去呗

网友:
licesne也没问题,应该是缺feature吧

网友(2022-08-11):
find too mach patch,but Spectre_AMSD_LK License is not good,hope this one work!

网友B(2023-05-27):
我一开始也用的2楼提供的license.dat 但是数模混仿的时候还是提示缺少一些FEATURE不能成功,大家如果有不行的可以从我的帖子里面下载我目前用的license.dat https://bbs.eetop.cn/thread-949987-1-1.html

网友C(2023-07-28):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用的2楼提供的license.dat 但是数模混仿的时候还是提示缺少一些FEATURE不能成功,大家如果有不行 ...

请问,是用哪个patch包对xcelium进行patch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用哪个patch包对xcelium进行patch的?

按照说明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说明使用就行

非常感谢您,我试试!

网友:
请问有安装包吗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有安装包可以share一下吗,谢谢

网友:
先下载了,有没有更新的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