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

楼主(2022-05-10):
新手小白第一次布局,想问一下,电源pad能不能放在版图中间?还是一定要放在边缘?

网友:
没见过放中间的

网友A:
可以啊 ,打线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B:
pad是连接外部引脚的,引脚不都是芯片周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打线没问题就行了

打线没问题,但可能要压到一点器件,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线没问题,但可能要压到一点器件,有影响吗

PAD下面只能放些被动器件,要看你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线没问题,但可能要压到一点器件,有影响吗

那你最好问一下FUNDRY厂啥的比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是连接外部引脚的,引脚不都是芯片周围吗?

我对pad了解不多,看以往项目pad都是放周围的,所以想知道能不能放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最好问一下FUNDRY厂啥的比较放心

好的,那我再跟电路沟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下面只能放些被动器件,要看你的是什么器件

PAD下面没有器件,打线会压到器件

网友:
PAD的形式根据封装的类型决定

网友D:
PAD位置要和封装工程师确认,不是版图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如果封装工程师确认没有问题才可以放在中间,不过放中间打线难度大,还真的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D位置要和封装工程师确认,不是版图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如果封装工程师确认没有问题才可以放在中间,不过 ...

我大概摆了一下是这种封装形式,红色标记的是放在内部的那个PAD,我们公司没有封装工程师,我跟我电路工程师说了,他觉得没有问题(这也是他的第一个项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摆了一下是这种封装形式,红色标记的是放在内部的那个PAD,我们公司没有封装工程师,我跟我电路工 ...

建议还是要找一下你公司和封装厂对接的人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要找一下你公司和封装厂对接的人确认一下

okok谢谢

网友D:
而且芯片中间位置应力是最小的,适合放核心模拟电路,四周应力最大,只能放不敏感的电路。所以也不推荐将PAD位置放在芯片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芯片中间位置应力是最小的,适合放核心模拟电路,四周应力最大,只能放不敏感的电路。所以也不推荐将 ...

好的,那我再重新布一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