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电路1dB压缩点

楼主(2022-05-10):
仿真电路的1dB压缩点,查看结果时选择打印起始位置不同,那么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比如分别从-40,-30,-20开始查看结果,最终的值都不太一样,且差别有点大,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说明你的电路老早就开始压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电路老早就开始压缩了

我看了把仿真位置从-40换到-60看到确是这样,但是结果老早开始压缩之后又有一段的线性范围,最后才又压缩了

网友B:
你好。现在想学习一下压缩点仿真,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C:
你选择输入功率点位置尽量小一些,处于线性区,这样增益基本没被压缩,以他作为reference去找1dB压缩点,你选择的输入功率大了,可能本身已经开始有压缩了,再以他为reference去找1dB压缩点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择输入功率点位置尽量小一些,处于线性区,这样增益基本没被压缩,以他作为reference去找1dB压缩点,你 ...

十分感谢,已经找到原因了,是电路中其他模块影响了线性度,导致了线性度仿真时结果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现在想学习一下压缩点仿真,可以请教一下吗

你可以私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