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Xilinx DDR IP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05-10):
         各位好,咨询一个关于DDR的问题。我的平台是ZCU106,它的DDR总共是64bit位宽,能支持最大的核心频率是1200M,比率是4:1,那么我的IP核输出的用户为300M。这样的话,用户数据位宽为512bit。因为,1200 x 2 x 64bit = 300 x 512bit。如图所示: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512bit为什么会是可配置的?不应该是固定的吗?我实测出来,当我把512改成256或者128,功能都能正常,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把512bit改成了256bit,是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那是axi总线协议的位宽  不是你ddr的位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axi总线协议的位宽  不是你ddr的位宽

谢谢回复,照您这么说,1200 x 2 x 64bit = 300 x 512bit这个等式压根不存在是吗?那如果这样,512bit改成256bit的话,会影响DDR传输效率吗?

网友B:
IP 里面 好像有一个axi downsize upsize 的转换模块。 将axi bus width 转换成 内部需要的axi bus 宽度。   最终到DDR 内部的 internal bus 的位宽一般 =  DQ width * 2 * DDR burst length = 64bit x 2 x 8= 1024 bit。

至于是否影响性能,取决于这 controller 的调度能力, 理论带宽是 1200 x 2 x 64 bit。  但是因为存在 read latency, write latency ,实际性能一般不能达到这个值。

你的axi 总线 带宽 如果比这个值小太少, 当然是喂不饱 DDR,造成DDR 空闲。   建议axi 总线带宽和 这个值接近或者 稍大, 当DDR 处理不过来的时候,会将 内部 bus  stall 同时 导致 awready/arready  de-assse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 里面 好像有一个axi downsize upsize 的转换模块。 将axi bus width 转换成 内部需要的axi bus 宽度。   ...

谢谢回复,请问下“你的axi 总线 带宽 如果比这个值小太少……”,这个AXI总线带宽是300 x 512bit,这个值你指的是啥?是“ DQ width * 2 * DDR burst length = 64bit x 2 x 8= 1024 bit”还是“1200 x 2 x 64 bit”?
还有简单说一下我发帖的原因,主要是在调试一个功能。视频源输入数据写入DDR,然后在读出来显示。写入的数据是300M x 128bit,读出的数据也是300M x 128bit,DDR用的是AXI的模式,但是AXI数据是300M x 512bit,感觉位宽太大,影响了读写效率。所以才把512bit改成了128bit,这是否合理呢?
当然,无论是512bit还是128bit,功能都正常。

楼主:
防止贴子下沉

网友:
AXI总线时钟会相应需要做调整,你的等式才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