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分相可以直接接计数器计数吗,还是要先把分相时钟的正弦波转换成方波?

楼主(2022-05-10):
最近在搭一个VCO,做的八位分相时钟,分相出来的正弦信号可以直接接入计数器进行计数吗?有人叫我先把分相时钟的正弦信号用DTS转换成方波信号再输入计数器,两种方法我仿真下来结果也差不多,都可以正常使用,想问一下是否要把VCO分相出来的正弦信号转换成方波信号接入计数器?方波信号接入的好处是什么?(最后用来流片)

本人入门小白,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个人理解:
如果你的后仿+给个噪声的信号源+coner/pvt,结果都差不多,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但是仍然有风险。
给你举个例子,拿sin信号做计数,理想情况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稍微加一点非理想因素,比如噪声,会不会在你计数-比较阈值电压的时候引起误触发?如果工艺PVT影响比较大,会不会到不了阈值电压,触发不了计数器?

这样看来数字信号就好用的多,要么1 要么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如果你的后仿+给个噪声的信号源+coner/pvt,结果都差不多,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但是仍然有风险。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B:
请问楼主DTS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给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DTS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给个图吗

如图

DTS

DTS

网友C:
你可以用DFF搭个简单的计数器试一下,我觉得直接用是不太好的,因为多相时钟要保证等距相位是最好的嘛,你拿其中一相做计数器的时钟,这个相的负载就变了,那输出肯定就不等距了,我自己是经过不同的buffer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DFF搭个简单的计数器试一下,我觉得直接用是不太好的,因为多相时钟要保证等距相位是最好的嘛,你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