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在check_design时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5-10):
50资产
各位大佬,我在DC的过程中在check_design这步骤打印出了如下问题,最后还报了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想请教一下我该如何规避或者修改这些问题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网友:
我最近在系统的学习DC,虽然只是保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可以简单说一下,希望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check_design就是用来检查设计里面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按照log的报告,逐个去清理你的rtl design就好了。如果一些warning的设计就是你需要的,那你可以保留,否则就修正就行了。

网友(2022-06-29):
找前端确认rtl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