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 什么命令将一列的内容复制到第二列?

楼主(2022-05-10):
linux  什么命令将一列的内容复制到第二列?
awk ?  sed?具体的操作半天查不到

网友:
你说的是文本操作?直接用y

网友:
在linux文档里按ctrl+v,用方向键选中你需要copy的那一列,然后按y复制,把光标放到你要粘贴的一列,按p/shift+p粘贴。p是粘贴到你光标前面,shift+p是粘贴你光标后面。

网友:
:%!awk '{print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