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版图如何绘制

楼主(2022-05-10):
如何绘画如图的图形?有脚本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A:
creat→shape→donut画个空心圆,然后在cut成一段一段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shape→donut画个空心圆,然后在cut成一段一段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试了,不好切啊

网友B:
用画图软件做一个这个图形,再用导LOGO的方法导进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画图软件做一个这个图形,再用导LOGO的方法导进virtuoso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

好奇,什么地方需要画这种图形?

网友C:
画个环,在 画一些path线与非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什么地方需要画这种图形?

一个朋友问我的,应该是高压JFET器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个环,在 画一些path线与非下也可以

这个方法好!

网友D:
用skill的dbCreatePolygon,前提是每个图形的坐标已知或可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kill的dbCreatePolygon,前提是每个图形的坐标已知或可计算

不会skil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