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仿真相关问题

楼主(2022-05-10):
我做的是一个混频器,用的是TSMC65nm工艺里的pmos_rf,也就是射频管,在选仿真模型的时候用于射频仿真的某个参数没有定义,“par1fn_mc”,因为第一次接触射频,也不知道这个参数是干嘛的,就手动去scs文件里该计算公式那一栏下面加进去了。

把scs文件内容复制到桌面手动查出的参数位置

把scs文件内容复制到桌面手动查出的参数位置

加完以后仿真果然能跑了,结果也和预期的差不多,但是这个参数的值我是随便给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参数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因为最后跑成功了所以工艺库文件应该是全的,scs文件只是测试文件。

网友A:
mc是指的monte carlo,mc=0代表该类型管子不做monte carlo,mc=1代表要做。par看着像是varactor,fn不知道,难道是flick noise也要做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是指的monte carlo,mc=0代表该类型管子不做monte carlo,mc=1代表要做。par看着像是varactor,fn不知道 ...

可能跟噪声有关 因为我是在仿p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