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ciw中看看选中的是不是MPPs?

楼主(2022-05-10):
这些信息在ciw中敲啥命令可以显示出来。或者说怎么把guardring从一个view copy 到另外一个view 不会散掉?

网友A:
前者没明白你是啥意思,后者你可以把guardring make group copy过去再解散group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没明白你是啥意思,后者你可以把guardring make group copy过去再解散group就好 ...

用dbcopyshape 不能copy完整的guard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