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图片中时钟的逻辑表达式

楼主(2022-05-10):
如图,下图中的时钟关系能否用一个逻辑表达式将其表达出来?

比如第一个时钟与第二个时钟的关系,第二个与第三个的关系;

网友A:
后两个时钟是第一个时钟下做了2分频,并且做了门控。

网友B:
Is his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module clocks(// Outputs
              ck0, ck2,
              // Inputs
              clk, rst_n
              );
   input clk, rst_n;
   output ck0,ck2;
   reg    ckby2;
   reg    sel;

   reg [3:0] count;
   assign ck0 = ~sel ? ckby2 : 1'b0;
   assign ck2 = sel ? ckby2 : 1'b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count <= 0;
        ckby2 <= 0;
        sel <= 0;
     end else begin
        ckby2 <= ~ckby2;
        count <= count+ckby2;
        if (ckby2 & &count) sel <= ~sel;
     end
endmodule // clocks

module test();
   reg clk;
   reg rst_n;
   wire ck0;
   wire ck2;

clocks clocks(// Outputs
              .ck0 (ck0),
              .ck2 (ck2),
              // Inputs
              .clk (clk),
              .rst_n (rst_n));
   initial begin
      clk =0;
      rst_n =0;
      #33 rst_n =1;
      repeat(100) @(posedge clk);
      $finish;
   end
   always #5clk = ~clk;

endmodule // 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两个时钟是第一个时钟下做了2分频,并且做了门控。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 his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这个可能是verilog 的形式,我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