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各位快速連接大量串聯元件的方法

楼主(2022-05-10):
各位好,HSPICE提供m=N的語法描述N個並聯的元件,但好像並沒有一個語法可以描述N個串聯的元件。
請教各位有沒有甚麼辦法可以比較簡單地去描述N個串聯元件的方法?(例如:100個串聯的電阻)
有HSPICE內建的語法是最好,不過若有一些小方法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也歡迎,謝謝。

网友:
这样就表示6个电阻串联,生成hspice网表后会有6个电阻的语句。

网友A:
hspice没有实现多个instance串联的内建语法,常见的方法有
1. 在cadence schematic editor里面用bus lable来实现串联, 然后导出hspice网表;
2. 把串联的instance名字,节点名都用数字结尾,然后拷贝第一个instance的语句到excel表格,然后用自动填充的方法拖动表格句柄自动增加名字后面的数字,从而生成其它串联的instance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ice没有实现多个instance串联的内建语法,常见的方法有
1. 在cadence schematic editor里面用bus lable ...

感謝回覆!有關第一個方法中用bus label實現串聯語法這個部分,小弟不是很懂,可否詳細說明一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