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双孔问题

楼主(2022-05-10):
各位前辈,请问innovus里添加双孔命令是?然后是在route后执行该命令吗?

我在执行完route后,执行setNanoRouteMode -dbAdjustAutoViaWeight tru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high,为啥没有反应呢?

网友A:
应该是设好这些option 然后routeDesign吧。
如果是route后设置option,应该ecoRoute。

其他双孔相关命令:
setAttribute -net * -multi_cut_via_effort medium
setNanoRouteMod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medium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Design -viaOpt

谢谢大佬~我试了下,这种方式工具好像有些加上双孔,有些还是单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好这些option 然后routeDesign吧。
如果是route后设置option,应该ecoRoute。

好嘞,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了下,这种方式工具好像有些加上双孔,有些还是单孔呢

...

是这样,我也用的不透彻,不是特别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