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滤波器

楼主(2022-05-10):
仿真有源滤波器工艺角时发现截至频率变化很大,最大误差50%,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或者怎样去进行频率补偿,用的是TSMC65nm工艺,当电阻电容都是ff类型时,误差50%

网友A:
use mos as cap and add RC-calib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 mos as cap and add RC-calibration

how to add RC-calibration

楼主:
can you share more information,thanks vrey much

网友A:
if something is not clear in picture, I can explain, I used this idea many many times and it worked great for filters. you just need to charge cap by reference current for a few cycles of ref clock and then compare Vcap to voltage drop across res Vres. when Vcap gets higher Vres it means that Tref=Cap*Res, and res mism is compensated by trim capacitance.

网友:
in not, just increase trim cap and try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something is not clear in picture, I can explain, I used this idea many many times and it worked  ...

如何控制电容是充电还是放电呢,图中mos管旁边的反相器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added small update, check timig dig with phases, signal mode controls charge time, then switch current for Vres generation. in the end of cycle disharge c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ed small update, check timig dig with phases, signal mode controls charge time, then switch curre ...

can you share this p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something is not clear in picture, I can explain, I used this idea many many times and it worked  ...

请问一下,这种方案精度能做到多少呢

网友:
you can design circuits without articles)))) it's a pretty simple idea, actually
filter tuning accuracy is usually determined by time you can have for calibration and number of cap tuning bits. f3db mism was less than 1%
filter amplitude response after RC calib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