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楼主(2022-05-10):
always @(posedge STOP_Q2B)
begin
        DATA_VALID<=1;
end
always @(negedge STOP_Q1B)
begin
        DATA_VALID<=0;
end

这段代码好像不可综合,原因是什么,该怎么改啊
我发现好像我的代码里对变量进行赋值时涉及到两个always语句以上时,就会报错。是不是综合的时候不能对同一个reg变量多次赋值,是这个问题吗
报了十几条这种错误

网友:
一个reg只能在一个always中赋值

网友:
语法上来说应该也不应该吧,在两个block里如果同时赋值的话,会多驱,仿真也能看到X态。

网友:
你想,如果两个always的条件同时满足,那结果是1还是0呢,所以这种是不行的,一个变量只能在确切一个条件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