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V验证 LVS不过

楼主(2022-05-10):
在用virtuoso里面的calibre过LVS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8000多个net说没有值

感觉是我的map文件写的有问题。

DIFF drawing 1 0
NOPWELL drawing 3 0
POLY1 drawing 4 0
PIMP drawing 5 0
NIMP drawing 6 0
CONT drawing 7 0
MET1 drawing 8 0
VIA1 drawing 9 0
MET2 drawing 10 0
PAD drawing 11 0
M1T drawing 16 0
M2T drawing 17 0
TSVDSE drawing 21 0
TSVBSM1 drawing 22 0
UBMPAD drawing 23 0
UBMBUMP drawing 24 0
M1HOLE drawing 25 0
PADTXT drawing 29 0
VIA2 drawing 30 0
MET3 drawing 31 0
M3T drawing 34 0
VIA3 drawing 35 0
MET4 drawing 36 0
CETXT drawing 39 0
M2HOLE drawing 40 0
NWELL drawing 42 0
M3HOLE drawing 43 0
XRES drawing 45 0
M4HOLE drawing 46 0
LRES drawing 49 0
POLY2 drawing 51 0
PRD drawing 52 0
SBLK drawing 54 0
TUIMP drawing 56 0
HRES drawing 59 0
THINOX drawing 62 0
NGF drawing 63 0
LDWELL drawing 65 0
DPWELL drawing 66 0
NGD drawing 67 0
PGD drawing 68 0
HDWELL drawing 69 0
LOCKED2 drawing 72 0
LOCKED1 drawing 73 0
LOCKED drawing 74 0
CAPDEF drawing 75 0
RESTRM drawing 78 0
DIODEF drawing 79 0
CWELL drawing 81 0
VLDWELL drawing 82 0
ESDPWELL drawing 83 0
MPWELL drawing 84 0
NOPIM drawing 85 0
INDDEF drawing 88 0
RFDEF drawing 90 0
CAPM drawing 91 0
CAPM2 drawing 92 0
METL drawing 93 0
VIAL drawing 94 0
NDIMP drawing 95 0
RESDEF drawing 96 0
FGOX drawing 108 0
OPTO drawing 109 0
PWELL drawing 110 0
CAPM3 drawing 154 0
STI STITCHING  179 10
STI STITCHING2 179 60
PHODEF drawing 119 0
BSEM drawing 130 0
TOX drawing 171 0
TOPAD drawing 172 0
STMET drawing 173 0
LNDEV drawing 175 0
prBoundary drawing 190 0
SUBCUT drawing 191 0
text drawing 230 0
NIFE        drawing    196         0
UPOLY       drawing    199         0
text        drawing    230         0
ANODEO      drawing    242         0
CATHODEO    drawing    243         0
TFE         drawing    244         0
VIAO        drawing    260         0
METO        drawing    261         0
PIVO        drawing    262         0
MOHOLE      drawing    263         0
FLUIDIC     drawing    285         0
GOLD        drawing    286         0
HYDROL      drawing    287         0
PORT        drawing    288         0

然后我改动的streamOut.map如下:
MET1                NET                8                0
MET1                SPNET                8                0
MET1                PIN                8                0
MET1                LEFPIN                8                0
MET1                FILL                8                0
MET1                FILLOPC                8                0
MET1                VIA                8                0
MET1                VIAFILL                8                0
MET1                VIAFILLOPC        8                0
MET1                LEFOBS                8                0
NAME                MET1/NET                16                0
NAME                MET1/SPNET                16                0
NAME                MET1/PIN                16                0
NAME                MET1/LEFPIN                16                0
VIA1                PIN                                9
VIA1                LEFPIN                9                0
VIA1                FILL                9                0
VIA1                FILLOPC                9                0
VIA1                VIA                9                0
VIA1                VIAFILL                9                0
VIA1                VIAFILLOPC                9                0
MET2                NET                10                0
MET2                SPNET                10                0
MET2                PIN                10                0
MET2                LEFPIN                10                0
MET2                FILL                10                0
MET2                FILLOPC                10                0
MET2                VIA                10                0
MET2                VIAFILL                10                0
MET2                VIAFILLOPC                10                0
MET2                LEFOBS                10                0
NAME                MET2/NET                17                0
NAME                MET2/SPNET                17                0
NAME                MET2/PIN                17                0
NAME                MET2/LEFPIN                17                0
VIA2                PIN                30                0
VIA2                LEFPIN                30                0
VIA2                FILL                30                0
VIA2                FILLOPC                30                0
VIA2                VIA                30                0
VIA2                VIAFILL                30                0
VIA2                VIAFILLOPC                30                0
MET3                NET                31                0
MET3                SPNET                31                0
MET3                PIN                31                0
MET3                LEFPIN                31                0
MET3                FILL                31                0
MET3                FILLOPC                31                0
MET3                VIA                31                0
MET3                VIAFILL                31                0
MET3                VIAFILLOPC                31                0
MET3                LEFOBS                31                0
NAME                MET3/NET                34                0
NAME                MET3/SPNET                34                0
NAME                MET3/PIN                34                0
NAME                MET3/LEFPIN                34                0
VIA3                PIN                35                0
VIA3                LEFPIN                35                0
VIA3                FILL                35                0
VIA3                FILLOPC                35                0
VIA3                VIA                35                0
VIA3                VIAFILL                35                0
VIA3                VIAFILLOPC                35                0
MET4                NET                36                0
MET4                SPNET                36                0
MET4                PIN                36                0
MET4                LEFPIN                36                0
MET4                FILL                36                0
MET4                FILLOPC                36                0
MET4                VIA                36                0
MET4                VIAFILL                36                0
MET4                VIAFILLOPC                36                0
MET4                LEFOBS                36                0
NAME                MET4/NET                36                0
NAME                MET4/SPNET                36                0
NAME                MET4/PIN                36                0
NAME                MET4/LEFPIN                36                0
NAME                COMP                300                0
COMP                ALL                190                0
DIEAREA                ALL                190                0

strmInOutAll.layermap中的M1T是不是对应着NAME        MET1/NET ?如果是的话,strmInOutAll.layermap中没有M4T,那么NAME        MET4/NET 应该怎么写?
上述红色部分 感觉应该写错了  。
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
很急啊 呜呜呜

网友A:
你这个map写的是个啥……参考前面那个map去改啊<layername>  <purpose>  <GDSII number>  <dataType>

网友B:
lvs rule文件的大小写开关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map写的是个啥……参考前面那个map去改啊

不是这样写的吗??我就是看上面的map写的
如果不是这样写的话  ,麻烦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rule文件的大小写开关打开

我rule文件里没有 case这单词是要在rule文件里面加上

layoutCASE YES和SOURCE CASE YES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rule文件里没有 case这单词是要在rule文件里面加上

layoutCASE YES和SOURCE CASE YES

#DEFINE CASE_SENSITIVITY TRUE
在规则文件内搜一下这个选项,设置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CASE_SENSITIVITY TRUE
在规则文件内搜一下这个选项,设置TRUE

rule文件里面  没有这一行,需要自己添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map写的是个啥……参考前面那个map去改啊

我还是感觉map文件写错了
您能帮我看看吗  ?
开头的是foundry提供的map文件。后面的是我改的 ,可是我应该改的不对。您能指点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C:
就是他那个文件里的drawing对应你改的文件里的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他那个文件里的drawing对应你改的文件里的什么啊?

NAME                MET4/NET                36                0
NAME                MET4/SPNET                36                0
NAME                MET4/PIN                36                0
NAME                MET4/LEFPIN                36                0
NAME                COMP                300                0
COMP                ALL                190                0
DIEAREA                ALL                190                0
可是上面七行 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
您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NAME                MET4/NET                36                0
NAME                MET4/SPNET     ...

抱歉,没见过这种格式的,这个格式是参考哪里的?foundry的里面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没见过这种格式的,这个格式是参考哪里的?foundry的里面有吗?

这是innovus 提供的模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innovus 提供的模板啊

NAME                MET4/NET                36                0
第一个name表示的是什么,然后met4/net表示什么,按照3楼的格式<layername>  <purpose>  <GDSII number>  <dataType>,你这个好像对应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NAME                MET4/NET                36                0
第一个name表示的是什么,然后met4/n ...

对了,你看一下原来metal1的pin对应的编号是8多少,应该不会和metal1drawing一样是80,你改的那个在导出的时候可能会把pin导成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你看一下原来metal1的pin对应的编号是8多少,应该不会和metal1drawing一样是80,你改的那个在 ...

foundry提供的laymap文件 最后一行 都是 0 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ME                MET4/NET                36                0
第一个name表示的是什么,然后met4/n ...

这个name应该没有  这是innovus吐出的模板  我看其他工艺的map 也有name这一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foundry提供的laymap文件 最后一行 都是 0 drawing

全是drawing?没有其他种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是drawing?没有其他种类吗?

对  没有其他的种类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是drawing?没有其他种类吗?

可以在一楼看到我发的代工厂给的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