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版图为什么打开mos管就有好多亮线在一直闪烁,应该是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2-05-10):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之前xl的时候留下的高亮提醒,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原因:这是由于XL打开版图时同时打开了图1中的开关,这个开关的功能就是根据线名检查版图中连线是否正确,如果连接错误,则会生成高亮标识层提示。
删除方法:菜单栏选择Verify -> Markers -> Delete All...(图2)。同时关闭图1中的开关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之前xl的时候留下的高亮提醒,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这是由于XL打开版图时同时打开了图1中的开关,这个开关的功能就是根据线名检查版图中连线是否正确, ...

谢谢您,非常有用